用表笔点开关第三脚只能用做开机

楼主(2022-11-08):
如题,本来主板好好的被我搞坏了,用表笔点开关排线插槽第三脚能开机,但我后来关机也是点着第三脚不松之后关机了就开不了机了,风扇转1秒就停了,好像是哪里短路或者南桥坏了,嘛的!开关按键灯亮下就灭了!

网友A:
和你点这脚开关机没有关系,你还是不小心把哪里给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你点这脚开关机没有关系,你还是不小心把哪里给短路了,,

哦,我有空检查下看哪里问题

网友:
按理论来讲,开关板排线插槽第三脚是直连ec和南桥的,当然中间也有滤波电容!希望不要是南桥坏了,是电容和ec坏了都好弄,不然维修成本又增加了!有空量下看看是哪个供电没出。

网友:
如果其他供电都出了,cpu供电没出就是cpu供电芯片坏了!风扇既然能转就说明已经上电到cpu这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