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充电器可以关机装电池关机后屏幕不显示了但风扇一直转!

楼主(2022-11-08):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就不对了 直接三无啊  啥都没有  最不济也给个照片吧 建议删帖 重新编辑,详细的故障描述,品牌型号别人才有可能帮你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不对了 直接三无啊  啥都没有  最不济也给个照片吧 建议删帖 重新编辑,详细的故障描述,品牌型号别人才有可能帮你分析

你才不对,不想说可以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不对了 直接三无啊  啥都没有  最不济也给个照片吧 建议删帖 重新编辑,详细的故障描述,品牌型号别人才有可能帮你分析

凭什么删,论坛又不是你家开的,发帖是我的自由!

网友: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电源电压是20v,电池是11v左右,可能是某个控制电路的上拉电阻变质,导致某个电压没有彻底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不对了 直接三无啊  啥都没有  最不济也给个照片吧 建议删帖 重新编辑,详细的故障描述,品牌型号别 ...

你把具体的故障描述 品牌型号或者图纸描述清楚  自然会有人给你分析

网友:
你连基本的主板照片 机型  图纸  充电ic什么型号  板号 啥也没有  换做谁都没有办法分析  全靠猜

网友:
修电脑不是算命   说几句话就知道问题 那真的是活神仙  大家连主板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怎么帮你分析 换做是你 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