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 j3160t bios,原版和修改版,附工具

楼主(2022-11-08):
JW j3160t bios,原版和修改版。
这个主板原是AOC一体机上的,是JW单独给AOC供货的,所以在JW官网是找不到这个产品的。
原版BIOS我已保存出来,适合的朋友可以拿去用。
修改版BIOS也不算什么修改,这是我把所有的bios的隐藏项目都显示出来了。加大了BIOS的可设置性。
最后,有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搞掉硬件默认的显示器。我明明只接了一个显示器,但系统设置里一直都存在多一个显示器1,一直没找到bios里边怎么去掉。有研究过的朋友可以告诉我方法么?
附件有bios,和刷bios工具,以及修改bios的logo工具。

J3160t_0.rom

原版bios

111.rom

修改版的bios

刷bios工具,必须这个版本

ChangeLogo_v5.exe

换LOGO工具

网友:
大神能解锁phoenix bios吗

网友(2023-02-17):
谢谢,先收下了

网友:
关注一下再说

网友:
谢谢分享,怎么设置才可以让HDMI可以进BIOS?

网友(2023-12-05):
理论需要将显示lvds的跳帽关闭将Hdmi为主屏输出吧。但是我不董看跳帽,有大神懂的回下

网友:
大佬成功设置默认HDMI输出了么?

网友:
我也在找方法,装系统是hdmi作为第二个显示器,扩展显示,hdmi只显示白屏。恼火,看到主板lvds附近有两个跳线,不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2024-01-25):
刷进去了 可以 解锁了很多功能

网友(2025-02-10):
有教程吗?

网友(2025-04-29):
刷的命令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