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70 B_DRV 不出电

楼主(2022-11-08):
如图:   B_DRV 不出电,导致 VCCCPUIO  没有电压,电流0.2几不停重启,尝试把PQ29直接导线连线,能正常亮机,但是有些小问题,如无线网不能用,关机后自动重启等,所以还是要把B_DRV 修出来。BD4178 已经更换全新的,还是一样情况。上图中也看不出是哪个信号开启B_DRV 的,请高人指教

网友:
你查一下pq32,pq33那边是不是正常的,不正常会拉低

网友:
谢谢二楼回复,后级拉低的可能行都已经排除了。就是自身不出

网友:
拆掉pq33看看b-drv正不正常,正常查往pq32前查,不正常查BD4178AGSW

网友:
老师们指点下,BD4178AGSW  需要什么开启信号,才能发出b-drv

网友:
微信现金求实质指导

网友:
你先查查芯片也没有满足工作条件

网友:
资料也不好找,你可以借鉴一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4088-1-1.html帖子和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3887-1-1.html帖子,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可以不

网友:
上拉电阻查一下,正常的话。查芯片外位电路。条件不足

网友:
修好了吗,最后什么问题

网友:
目前为止,还没有修好。B_DRV   始终不出电,什么情况下,BD4178AGSW 其他的开启DRV 都有,就B_DRV 和WWLAN_DRV 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