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lienware 15 R2 P42F 板号 LA-C912P 充电到50%就不充了

楼主(2022-11-08):
Alienware 15 R2 P42F  板号 LA-C912P 充电到50%就不充了  电池换了  还是一样  电源也换了

网友:
BIOS里面有关于充电的一些选项,好像有专业,自适应,客户指定等等。进去看看是不是启用了客户自定义吧

网友:
这个应该和软件或者设置有关,硬件关系不大

网友:
是不是电池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