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22-11-08):
星星x370 krait gaming的ME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有没有可以替代的??求前辈们支援!!!

网友:
3Y=3L
N1M这个是什么芯片  查不到

网友A:
MS-xxxx 几点几   ??告诉我们这个才帮你找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xxxx 几点几   ??告诉我们这个才帮你找得到。

MS-7A33 1.0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xxxx 几点几   ??告诉我们这个才帮你找得到。

7A33  版本1.0

网友:
NB671IBGQ GFN16-RH

网友:
高手啊,有啥地方或软件可以查询这些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