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休眠后不能亮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2-11-08):
      如题,一台华硕VM510L,板号:X555LP  1.1,CPU是I5-5200U,显卡是AMD R5  M320,开机一切正常。      合上屏或自动进入休眠后,不能显示,硬盘灯亮一会后不亮了,然后电流升到0.9A,风扇狂转,各路供电正常,EDP_VDD_EN无输出信号,内屏和外接都没显示,刷过BIOS,重装过系统,求大神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台式机见过,内存问题,笔记本没遇见过。

网友:
查休眠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