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画面正常,进PE进度条走完花屏并死机

楼主(2022-11-09):
如下图,BIOS中画面正常不死机,放1个小时都没事。进PE进度条读完后花屏并死机,键盘大小写切换也不能。这种情况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这板应该是单独输出,

网友A:
主板还是笔记本啊     这种情况确实像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还是笔记本啊     这种情况确实像是CPU

笔记本哦,不会吧,UU挂了啊。

网友:
U挂了,那成本就高了

网友B:
启动下Ubuntu或者非win系统试试

网友:
U挂的可能性比较大。遇到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CPU的问题

网友:
.更换内存条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机械师笔记本吧,先把独显供电去掉,用集显试试

网友:
看下cpu每一项电压波形,都没问题的话u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下Ubuntu或者非win系统试试

也一样花屏

网友:
我觉得内存组件有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内存换一下   不行就是CPU 问题了

网友:
从简单到复杂,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独显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獨顯的話,顯卡供電先斷開試試

网友:
看着像内存,先试内存,再cpu

网友:
pe换几个版本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基本是 cpu 挂了

网友:
应该是CPU挂了 CPU里面的集显模块坏了吧

网友:
感谢各位回复,原先他是CPU供电坏了,修复后观察几天都好。有一次重启就这样了,抽空换个U试。我猜也是CPU坏了。

网友:
是CPU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