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脑开不了机

楼主(2022-11-09):
    hp Compaq 511 按开机键电扇转一会停了,不开机。求解。

网友:
这样问没人能解?

网友:
找专业维修店面检测下吧

网友:
你这不懂就只有去电脑维修店里修了

网友:
一般是内存没插好,最好买个pc蜂鸣器插上去看看是什么提示音

网友:
上电流表看电流啊。另外这是主板维修区,不是笔记本维修区

网友:
谢谢师傅们了,我是新手。

网友:
这种现象   啥问题就可能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主板或电源保护或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