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D开机提示USB过流,15秒关机

楼主(2022-11-09):
客人要得急,没机会拍照,直接上点位图
测量URN12第7、8脚电压为0

测量URN12第8脚到UF1第2脚断线,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赞!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有图纸解决起来就轻松多了

网友:
厉害!直接击中故障点

网友:
已经出现过七八次了

网友:
第4脚和第8脚向连不就行了

网友:
牛皮牛皮啊,一下命中

网友(2022-12-20):
厉害,是通病吗?

网友(2023-02-22):
厉害,楼主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就是不知道为何要直接查这个芯片

网友:
请问大神H61 PSOUT信号是桥还是IO产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