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1050 2g

楼主(2022-11-09):
技嘉1050 2G 核心电压有 接下来就是1v 也是正常,显存电压不出 然后不知道查的方向对不对。
查到u501反馈脚没出 然后不知道芯片出问题了还是哪里出问题了 #显卡维修# 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呀
芯片

网友A:
查显存供电的芯片
渊种
查FBVDDQ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显存供电的芯片
查FBVDDQ吗

网友:
167脚电压都没有,你要根据图纸看这几个电压的前端正常不正常。根据图纸一点点测

网友:
老板你这个卡的故障是显存供电不正常。显存电压是由U501驱动两个mos管从电感输出给显存提供电压。芯片2脚VCC主供电正常应该是12V,10脚EN开启电压一般是0.9V.显存电压一般是1.3V左右。根据你的测量数值初步判断U501损坏。建议更换试一下。

网友:
直接换U501,就是那个小八角芯片。

网友:
1V出来了直接换显存供电芯片即可

网友:
芯片 供电 en 正常吗? 示波器抓下 好判断

网友(2022-12-10):
你应该是查错了方向,没有显存供电,跟U501没有什么关系,你首先测量一下显存供电对地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应该换U506,也就是UP1542S。这个IC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