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NUC8BEK修改BIOS后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22-11-09):
intel NUC8BEK修改BIOS后usb接口不能用,机器进入BIOS改了一个设置保存后机器的usb口就不能使用了。通过放电也没有作用,已经出现过七八次了 ,每次都是送去售后。已经遇到2台一样情况的机器了。有哪位大佬可以提点一下

网友A:
是修改BIOS还是改BIOS设置。

网友B:
已经出现过七八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修改BIOS还是改BIOS设置。

修改BIOS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出现过七八次了

是的  只要一改BIOS设置保存重启usb口就使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