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看这块主板有没有USB接口待机5V电压

楼主(2022-11-09):
谁帮我看看这块主板有没有USB接口待机5V电压,文件密码在括号里,我想在电脑关机时USB接口要有5V电压,文件里自己找了一下,没找到。

网友:
主板PDF在这

HP-7860-1.2(00017967).pdf

密码括号里

网友A:
下载分多呀,你这板号是多少

网友B:
如果你的主板是正常的话,这个好像是要在BIOS里面设置的。

网友C:
直接把待机5V拉过去,把原来的电源脚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分多呀,你这板号是多少

HP-7860   VER 1.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待机5V拉过去,把原来的电源脚断掉

好办法,因为我没找到待机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主板是正常的话,这个好像是要在BIOS里面设置的。

BIOS里面没有

网友:
主板也没有待机电压跳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办法,因为我没找到待机5v

这板是普通ATX小板吧,主机电源接口紫色线不就是待机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是普通ATX小板吧,主机电源接口紫色线不就是待机5V吗??

待机5伏指的是没有开机前的电压,普通ATX5V是开机后才送向主板,

网友E:
在手机电路中  开机以后,电路上产生的电压,在屏幕熄灭之后 还有  这种才叫待机电压。通电就有的是指上电电压。和笔记本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手机电路中  开机以后,电路上产生的电压,在屏幕熄灭之后 还有  这种才叫待机电压。通电就有的是指上电 ...

对,严格来说叫上电电压,电脑待机休眠才是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