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6 A1893更新系统后开机两分钟自动关机或重启

楼主(2022-11-09):
客人拿来换屏,修好后都正常,但是客人忘了密码了就刷机更新系统了
然后就开始了  进系统后两分钟左右 要么重启要么关机
刷机也没用 换电池也没用

网友:
电池检测脚

网友A:
看下顶部的感光排线,MIC排线,指纹排线,这些小排线有木有拆机的时候划伤或者划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顶部的感光排线,MIC排线,指纹排线,这些小排线有木有拆机的时候划伤或者划断的。

换好屏幕后是正常的,更新系统后才开始重启的

网友:
排查外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