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70主板可以添加微码支持6-9代全系CPU吗?

楼主(2022-11-09):
前几天一块H110的小众工控主板通过修改BIOS实现了主板信息的更改,也通过添加微码支持6-9代全系CPU。今天又拿到一块台系Q170的工控主板,想通过添加微码来支持6-9代全系CPU,但是没有成功。添加的微码有6代06E3,7代06E9,8代(06EA,06EB),9代06EC这几个,6-7代测试可以正常点亮,G4900也可以正常点亮,但是I5-8500上电却没有反应,风扇也不转。9代没有CPU测试!按理H110都可以通吃,没道理Q170不行啊!有那位大佬能帮忙看看解答一下吗?是否真要屏蔽CPU针脚才可以啊?

研扬Q170主板BIOS

网友:
如果你发现不论安装CPU与否都是风扇不转或风扇高速转,那么就说明CPU需要短接,并不是技嘉V星蓝天就一定不用短接的。
下文所说的8/9代特指步进U0/P0/R0,步进为B0的就是7代马甲,针脚定义与6/7代完全相同,可以不做针脚处理直接上机。
可以通过观察CPU背面的电容电阻排列来判断步进是否为U0/P0/R0。

网友:
上面是转至dsanke大神的分享。我这款研扬Q170工控主板是添加微码后风扇不转,就属于这种需要屏蔽针脚的情况。之前的那款H110的主板应该是主板在设计时就做了处理,所以可以不用屏蔽更新微码直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