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主板上电不开机

楼主(2022-11-09):
求助维修的师傅,华硕H81M-D主板上电不开机,IO芯片拆了,网卡芯片也拆了,Q802,Q803也拆,还是短路状态。还有哪里问题吗,谢谢。

网友:
查一下供电部分的电容  容易坏

网友:
短路就烧鸡

网友:
看描述5V短路

网友(2022-12-15):
也遇到华硕H81M-VG4,不开机,插上4线CPU供电电源线,短接24口绿线,电源不启动。把下4线电源线,短接24口绿线,电源能启动。是哪里短路?

网友:
遇到一块H81M-VG4的也是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