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换了新电池显示正在充电但是拔掉就关机

楼主(2022-11-09):
这款是内置电池,需要把板子卸掉安装电池,原来不清楚是不是电池坏了,反正想开机,必须得插着充电器,现在买了新电池,装上去之后,插着充电器显示正在充电中,并且电量还能往上涨,但是拔掉充电器就直接关机了,这是什么情况呢?难道这不是电池坏了吗?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了,建议更换电池。

网友:
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叫做电池能充电不能放电,充电电路不复杂,条件一个个查吧

网友:
检查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