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的彩色墨盒加错颜色了,有没有挽救办法

楼主(2022-11-09):
蓝色加黄色里面了,有没有人曾经自己动手,亲自试过的,卓有成效的挽救办法?
80块一个呢!

网友:
我也有一个佳能的打印机,如果解决了,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混色了,换个吧,。。

网友:
当然全部吸出来咯然后洗到没有再加

网友A:
用清水冲洗干净加入清洗液清洗再重新加墨再排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清水冲洗干净加入清洗液清洗再重新加墨再排空

如何把墨水排空呢?我现在把它搁在纸巾上面吸,已经吸了一天一夜了,里面的墨水还是没有吸干净。然后我从上面注射清水进去,已经用了好多瓶矿泉水了,冒出来的水还是带颜色的。

网友:
方法不对努力白费 用吸墨夹吸墨就行了抽空加水反复抽就行或者拆开了把吸墨海绵用水龙头冲几分钟解决 然后密封好就行了

网友:
全部吸出来咯然后洗到没有再加

网友(2023-05-08):
换墨盒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