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不亮机

楼主(2022-11-09):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掉电,测me1.05v没有,更换8脚芯片后,1.05v正常,但是开机仍然不亮机,主板自带的灯带也不亮,测除灯带5vsb led没有,其他各电压均正常,这下没办法了,请教师傅们,望师傅们指点,感谢!

网友A:
桥危险了,rt8065弄不好就高压输出干死了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危险了,rt8065弄不好就高压输出干死了桥

桥芯片经过测量 没有问题

网友C:
有点位图的话顺着5VSB反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位图的话顺着5VSB反查啊

5vsb有 5VSb led这个信号没有 但是不亮机和这个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桥芯片经过测量 没有问题

请教,桥芯片怎么判断没问题呢?我也有个这板子,自检卡CPU(CPU灯常亮),检测卡IRDY、Frame不亮,其它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桥芯片怎么判断没问题呢?我也有个这板子,自检卡CPU(CPU灯常亮),检测卡IRDY、Frame不亮,其它正常

按照点位图查对地阻值 我现在怀疑是io有问题 等能发货了淘宝买两片 因为所有的指示灯都指向i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点位图查对地阻值 我现在怀疑是io有问题 等能发货了淘宝买两片 因为所有的指示灯都指向io芯片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