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 不触发

楼主(2022-11-09):
华硕P8B75-M LX PLUS rev1.00不触发
短接ATX电源绿线和黑线可以进BIOS
已测PCIe B10阻值270,电源紫线阻值372,绿线阻值2969(应该是不正常)。红线阻值24(太低了,万用表响)
插上电源后,5VSB有,经过PU16转3VSB也有,桥的几大待机条件在桥外围测都满足(应该是没有问题)
IO在待机状态,31脚PS-ON在待机下1V左右(0.9-1.07,好像不正常),32脚slp s3为0V
短接开机排针,IO有发出3.3-0-3.3信号,也有收到3.3-0-3.3信号,slp s3由0变为3.4V。PS-ON为0V
连接PS-ON和ATX绿线只有唯一一个电阻(R0R31),据说是33欧,实测为33欧。PS-ON发出0V后,该电阻两端实测仍是5V

问题:1、绿线和红线阻值如果不正常,该测哪里,连接的点太多了。能否提供带零件信息的点位图,下的图都没有零件具体信息
         2、推测IO到ATX之间有断线,也有说是通病,但是这条线在哪里,线太细了板上有又很多字符挡住找不到
         3、上面是两个问题,还是第一个问题导致的第二个问题
求大神指导

网友:
从io31脚开始跑线,用刀片小心翼翼刮开板子,找到第一个过孔点 反面由这个点到下面的焊点(本身就是焊点, a点)过孔

从这个点回到正面向下走线,走到板最下面的线,断点就在这里,不明原因腐蚀,导致电阻增大,待机时io31脚经过33k电阻和atx五伏相连,应该也是5v,实测只有1v左右,是电阻增加导致。触碰开机排针,io31脚确实变成了0付,但是因为线中间电阻变大,没有传到atx导致没有拉低绿线,所以不触发
线从下面绕到右下再到右侧中间sata接口边上,再次过孔到板反面反面走一小段后再次过孔(b点),过孔到正面后是到33伏电阻下方
正面实在是太密集,焊接手艺没把握,只有普通洛铁不够尖,只好在板反面找,只有上述a  b两个点稍微宽松,和周围间距大点(其实也不过一毫米样子)
找了根电线(路上捡的)剥开,取出其中一股,焊好,再测io31脚和33伏电阻,现在是导通的了,阻值0。用胶布把线裹好,防止触到板上其他点

接开机排针,没反应,哦忘了插内存,插上内存,还是没反应,哦忘了插电源。太激动了忘记了,接好之后顺利开机,修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