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720-151K笔记本电脑不上电

楼主(2022-11-10):
      某联想拯救者R720-151K笔记本电脑不上电。按开机按钮没反应,插上电源适配器 ,旁边的指示灯也不亮。用万用表量适配器输出有20V,中间针0v。
拆开后盖,量电源插座上有20v电压,电池插座的红线电压0v。
断电量对地电阻,发现PR201 点对地短路。
搜论坛,发现有类似案例,知道充电控制电路是bq24780,拆下wifi模块,就在下面。
量24780的28脚有20v,6脚ac检测有2.8v正常,5脚电源ok脚0v不正常,24有6v输出。
根据经验判断可能是短路导致的保护。
拆开散热器,露出cpu显卡那边的电源电路,量各个电感对地电阻,发现cpu的大约2欧多,显卡的1欧多,其它的几十上百欧。
一度怀疑是不是显卡的供电短路了,但量各个mos管脚不太像。不管了,先加恒流烧一下看看吧。
就从pj201那里注入电流,1v恒流加大到1.5A时,负载电压得0.4v时,摸发现有发热处。在cpu供电处。
是pq3103和pq3101之间的一个大瓷片电容发烫。
用尖嘴钳夹掉了,因为没拔电池,发现竟有打火,是电池供上电了。
一量不短路了,恢复,上电,ok。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短路。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没有图纸,PR201 短路,是哪个位置?

网友:
电都不断,不怕串烧了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