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欧达DV,开机显示电池电量低求助

楼主(2022-11-10):
一台欧达DV,开机显示电池电量低,电池新充的点,电压足够.恳请哪位老兄帮忙解惑.

网友:
是不是电池老化了,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劳烦把物品和电池拍照一下我们好知道什么情况

第一点,就是你使用的电池是什么类型的电压多少的要几个电池才能启动
第二点,部分电容也会导致这样,或者电路中出现短路点导致电压无法正常
第三点,电池的接触点不良也会出现,但是不会出现电量低
第四点,电池容量原本5000毫安但是因为容量下降只剩下1000毫安了(而且充没一会电,充电器就显示充满了)
这种情况就是电池问题只要用新的电池就行,或者是该成18650锂电池加降压模块把电压调整到用电器需要的电压之后即可。至于怎么改造嘛,很简单比如你的那个DV需要电压应该是在5伏至12伏电压(如果你的那个DV后面有标签就会写明电压多少,举例是5伏),那么把锂电池两并三串然后整成8.4伏的之后加上充电保护板然后在电池正极和负极接一个降压板然后通过万用表测量降压板输出端的电压调整降压板的电位器,把降压板的电压降到5伏即可接上用电器后测试。然后你会发现续航直接超出了你的预期原本能播放4小时结果播放了10来个小时
最后一点就是可能你的那个东西原本需要12伏电压你却用8.4伏的供电那么就会出现电压低
这种改装我自己就做了好几个一把飞利浦的剃须刀苹果手机安卓手机就是手机上多个套子里面多了两电池,注意了这种改装是需要电池的内阻,电压,毫安,三个数据必须一致(内助可以是这样16.012和16.020误差必须小于0.1至0.3误差越小月耐用,电压满电压几乎都是4.2伏-4.3伏,毫安就是指电池的容量比如18650最大也就2千500毫安也有3千毫安的同样的3000毫安的电池不能和2000毫安的电池并联也不能串联因为这样会损伤容量低的电池,充电放点不到10次就得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