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寸10分钟内重启奇怪故障

楼主(2022-11-10):
客户来电说他家电视有问题,上门检查看10分钟内自动重启,以为主板问题拿回店里试机半天无问题,以为是客户家插座问题,又把电视拿到客户家这电视原来是房间的,我又在客厅试还是一样六七分钟重启一次,机顶盒高清线什么都换了还是一个样,心里不服又把主板稳压管滤波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后面客户说了一句自从电信来升级5G后就这样了,我想是不是这电视不支持5G我把电视的wifi关了后竟然神奇的好了,希望大家碰到别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路由器的问题,换个路由器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好家伙!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电视机的wifi和光猫不兼容,之前在一台魅族手机上遇见过

网友:
选择4G通道不行吗?

网友:
这种还没遇到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创维显示器是不是有通病

网友:
这种怎么能,既然好了有分享还是注意

网友:
这是白拿钱的方法

网友:
学习积累经验,谢谢分享经验心得!

网友:
是不是把路由的5G关掉就可以?

网友:
还有这等事,学习了

网友(2023-09-19):
学习了,这绝对是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