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LBP 2900+ 打印纸张变形维修

楼主(2022-11-10):
先上主角,昨天出去装监控,客户送过来放门口,也没说什么问题,只说打印机坏了
早上起来优先把这个处理了 。
打个测试页,效果如下

这种情况:若单纯有黑块,一般显影问题,若伴随纸张变形一般定影问题。这款打印机用的是定影膜,一般定影膜破损会导致这个情况,具体情况拆机看看

拆开壳已经可以看到破损的定影膜了

拆下定影,破成2段了

更换新的定影膜

上机测试

修复完成

前后对比

记录下维修过程,老手莫笑

网友:
小问题,这种机器最好修了

网友:
对于懂的人来说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很神奇

网友:
确实这种情况挺多的,常见故障

网友(2023-01-05):
我本来就想说定影问题,都被你放出来了

网友(2023-02-06):
图文解说到位66666

网友:
加热膜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