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MT08 BIOS

楼主(2022-11-10):
MT08 板号:SM3MT08CR MB V1.0

MT08 BIOS.rar

网友(2023-05-12):
正在修这个型号的机器,不触发,触发的位置在哪里

网友A:
同问,触发的位置在哪?

网友(2023-09-12):
引用 网友A:
同问,触发的位置在哪?

触发位置在IT8772E的33脚,飞一根线出来就可以当临时开关用,我今天刚修到这个,我试了

网友(2024-10-16):
希沃mt08,开机进不了BIOS,也进不了系统,能刷吗?怎么刷机呢?

网友:
mt08都能刷吗?还是必须板号相同才能刷呢?

网友:
这个太有用了 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