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837芯片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22-11-10):
95837芯片,vcc,vdd,vr_on都没有电压。现在主板是无法开机,大佬们,帮看看啊

网友A:
先查vcc,vdd从哪里出来的?把vcc,vdd先修出来。

网友B:
图片糊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vcc,vdd从哪里出来的?把vcc,vdd先修出来。

查不到,是不是从3v,5v待机那里来的呢?大佬指导一下我啊,修一周了,没修好。是这种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糊的不行

大佬指导一下,我半桶水的,修了一周了

网友C:
要么你就上传图纸,不然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么你就上传图纸,不然咋看

只有芯片的图纸

网友:
其实你缺的是一张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
只有芯片的图纸就很难了,不知道是从哪里过来的

网友:
这个芯片是主板用的,

网友:
这个EC 带程序的啊。 首先你要看看vcore之前的电压是否都出来了,然后就是vcc ,这个是芯片供电,没有这个,啥都白搭。很简单的一个方法,芯片有供电有开启就可以工作了。有供电有开启没电压那就看有没有短路再就是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