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500w电源疑难故障

楼主(2022-11-10):
航嘉 500w电源 450v电容鼓包,已更换,开关管K16E60W坏 已更换,现在待机紫线5v  绿线4.7v 短接黑绿线 风扇转一下就停,串联的灯泡也随之亮一下即灭,处在保护状态,查后级二极管都正常其中包括电容,现在搞不懂是前级故障还是后级故障,求坛友指点,谢谢!

网友:
后级两个芯片型号

网友:
开关管接地电阻换了没有. 这种还是前级的问题多的.查查贴片什么的

网友:
电源也修 楼主流弊   很多年都不修电源了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4385-1-1.html
我也修好了一个CM6800的电源。看否有借得参考的

网友:
现在一般都不休电源啊

网友:
风扇能转一下,当然就是后级保护了,给后级IC外接电压,看输出波形

网友:
后级故障,5v或3.3v保护

网友:
一般是电容,二级管,开关周围,芯片少

网友:
霍天飞 我终于看到你修电源了

网友:
电源是最好修也最不好修

网友:
我也有个模块电源,也是一抖就停,查了很长时间没查出来,5v  3.3v是直接转换过来的,没12v转换小板。
电源这玩艺破到好修的分分钟,难修的修断肠

网友:
修电源没利润了

网友:
得搞明白原理,才好修。

网友:
电源难修吗??????

网友:
修这个能赚个猪脚饭不,电源不值得

网友:
航嘉的板子经常在次级板外围走细信号线,看看有无断线

网友:
电源修好了 还烧东西不呢

网友:
修电源。。。。感觉这东西没修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