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L8000U不定时不触发的艰难维修

楼主(2022-11-10):
       接一之前同事的华硕FL8000U笔记本电脑维修,据他描述,之前进过水之类故障,经过一同行维修好了,但是经常不能正常开机,要把电池拆了,才能开机,不安装电池也会不定时的不开机。外壳螺丝也被搞得乱七八糟了,如果可以修好的吧顺便把螺丝补一下,尽量帮忙搞一下,不急用。
        有空了拿出来研究研究,确实如他说的,经常不能开机,偶尔可以正常开机。开机了,一般都不会不掉电。拆机后,看了一下,确实有修过的痕迹。废话不多说,上图之前上家修过PR8911,图纸是的PR8911是16分之1W100K的,换成了一个82K4分之1W的,量了一下ACOK5.95V是正常的,感觉这个电阻太大个了,又难看,在了板上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和原来图纸上一样参数的电阻,换了上去,还是一样的故障,时好时坏。
        这时就去忙别的事了,一直把机器放在一边,有空的时候试试能不能开机。之间看了不能开机时的待机电流,一直是0.011,如果可以开机的话是0.016。这个板是没有CMOS电池的,我一直在找CMOS电池,还是第一次修这样的机器,(我一直很少修机器,一般都是简单的修修,像这样子的机器直接换板了,无奈是前同事,不能丢面子,死活也要啃这块骨头。
       接下来的几天一直都在论坛看这样的机器到底有什么通病和良方,一直都没有突破。关键点电压时好时坏,没有办法测到。今天上午上电时,问题严重了,一直都是0.011的待机电流,把所有关键点电压从头测了一遍,发现3VSUS_PWRGD只有0.12V,有时候会有1.89V左右,有时候2.51V左右,一直没有超过3V,除了这个电压不正常,前面的几个电压都正常,证明是这个问题了,看来只要修好3VSUS_PWRGD这个电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万用表打了一下这个点的阻值,也没有不稳定。追了一下,3VSUS_PWRGD是由P_3VSUS_PWRGD来的,再往前追就来到了这里由PR8802上拉来的,把PR8802拆下测量也是好的,换了一个好的电阻,还是一个样,待机电流0.011,触发不了,3VSUS_PWRGD也是在不停的跳。用风枪把PQ8804摘了,故障还是一个样。再追,来到了D5802,把D5802也摘了,一样的故障。再追就来到了EC的67脚了,难道是EC问题???但是有时候又正常了,实在没有招了,要换EC,手头也没有EC,多年没有修这么复杂的故障了,打算定一个。有点不死心,心里想要不换个上啦电阻试试,到料板再找了一个22K的电阻试试,好像可以正常开机了,待机电流0.016,随时可以触发亮机,装上电池也正常,但是3VSUS_PWRGD一直没有超过3V,想了很久,什么情况呢????直接把电阻换成10K的,再测3VSUS_PWRGD,大概在3.18左右,这样应该稳定了吧。这样反反复复开关了很多次,每次都正常开机,不管单电源还是带电池都可以轻松开机。

网友:

  接一之前同事的华硕FL8000U笔记本电脑维修,据他描述,之前进过水之类故障,经过一同行维修好了,但是经常不能正常开机,要把电池拆了,才能开机,不安装电池也会不定时的不开机。外壳螺丝也被搞得乱七八糟了, 如果可以修好的吧顺便把螺丝补一下,尽量帮忙搞一下,不急用。
        有空了拿出来研究研究,确实如他说的,经常不能开机,偶尔可以正常开机。开机了,一般都不会不掉电。拆机后,看了一下,确实有修过的痕迹。废话不多说,上图之前上家修过PR8911,图纸是的PR8911是16分之1W100K的,换成了一个82K4分之1W的,量了一下ACOK5.95V是正常的,感觉这个电阻太大个了,又难看,在了板上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和原来图纸上一样参数的电阻,换了上去,还是一样的故障,时好时坏。
        这时就去忙别的事了,一直把机器放在一边,有空的时候试试能不能开机。之间看了不能开机时的待机电流,一直是0.011,如果可以开机的话是0.016。这个板是没有CMOS电池的,我一直在找CMOS电池,还是第一次修这样的机器,(我一直很少修机器,一般都是简单的修修,像这样子的机器直接换板了,无奈是前同事,不能丢面子,死活也要啃这块骨头。
       接下来的几天一直都在论坛看这样的机器到底有什么通病和良方,一直都没有突破。关键点电压时好时坏,没有办法测到。今天上午上电时,问题严重了,一直都是0.011的待机电流,把所有关键点电压从头测了一遍,发现3VSUS_PWRGD只有0.12V,有时候会有1.89V左右,有时候2.51V左右,一直没有超过3V,除了这个电压不正常,前面的几个电压都正常,证明是这个问题了,看来只要修好3VSUS_PWRGD这个电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万用表打了一下这个点的阻值,也没有不稳定。追了一下,3VSUS_PWRGD是由P_3VSUS_PWRGD来的,再往前追就来到了这里由PR8802上拉来的,把PR8802拆下测量也是好的,换了一个好的电阻,还是一个样,待机电流0.011,触发不了,3VSUS_PWRGD也是在不停的跳。用风枪把PQ8804摘了,故障还是一个样。再追,来到了D5802,把D5802也摘了,一样的故障。再追就来到了EC的67脚了,难道是EC问题???但是有时候又正常了,实在没有招了,要换EC,手头也没有EC,多年没有修这么复杂的故障了,打算定一个。有点不死心,心里想要不换个上啦电阻试试,到料板再找了一个22K的电阻试试,好像可以正常开机了,待机电流0.016, 随时可以触发亮机,装上电池也正常,但是3VSUS_PWRGD一直没有超过3V,想了很久,什么情况呢????直接把电阻换成10K的,再测3VSUS_PWRGD,大概在3.18左右,这样应该稳定了吧。这样反反复复开关了很多次,每次都正常开机,不管单电源还是带电池都可以轻松开机。

网友:
这份耐心就值得赞一个

网友:
不是一般的有耐心啊,感谢

网友A:
3VSUS_PWRGD这个信号有问题我相信
但是,是上拉电阻的问题,我不太认同啊,之前你是测了 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SUS_PWRGD这个信号有问题我相信
但是,是上拉电阻的问题,我不太认同啊,之前你是测了 是好的

你这个质疑的非常合理,现在一直正常开机了,应该就是上拉电阻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就怕这种时好时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