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laptop1 M3 CPU 不识别硬盘维修+硬盘扩容

楼主(2022-11-10):
一台surface laptop1M3 CPU的笔记本,同行送过来说要换硬盘,说上次不知道在哪里换过硬盘现在又不识别了,一看是东芝的128硬盘,我们也觉得大概率硬盘坏了,换一下就好:

后壳型号1782:

拆机之后我们这边师傅换了一个256G硬盘给顺便扩容一下,但是系统做到一半又认不到盘了,于是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认盘,于是让我看一眼。

到手后我先打值,发现并没有短路。看外观也是正常归位的,按我们师傅的手法,焊接一般也不会有问题:

那就查下主板哪里出问题了吧。开机之后测得硬盘供电1.2V没有输出,1.8V也没有输出,再测3.3V也是没有输出,打开图纸

开启有供电有,没有输出,打值没有短路,直接更换芯片:

已经在进系统了:

压上散热器进系统测试功能:

电池有些鼓:

如果是直接客户我们会建议电池一起换,但是同行的话只能加固等胶干了,不然顶的粘不住:

原拆机硬盘也测过了,果然,就算主板不出问题,这个颗粒的硬盘也早该坏了。这机器是我拆的机器,很明显无拆无修,估计上次换硬盘的也是换了个寂寞,不过是在硬盘坏的情况下运气好系统装进去了,实际使用卡出翔来。

额,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A:
能换 这硬盘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换 这硬盘也是高手

哈哈,专修的话都是很简单的基本操作,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B(2023-02-04):
请教一下老师,不认硬盘怎么维修?

网友:
看来修的挺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老师,不认硬盘怎么维修?

可能是硬盘问题,也可能是主板问题,具体得拆开检测

网友:
过手的surface应该有上千台了吧,熟练度应该是在行业内领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硬盘问题,也可能是主板问题,具体得拆开检测

硬盘挂在台式机上在BIOS里面看不到硬盘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硬盘问题,也可能是主板问题,具体得拆开检测

这块硬盘里有重要数据,我想买一块一样的硬盘,把硬盘电路板交换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硬盘问题,也可能是主板问题,具体得拆开检测

这个你搞不定,去找个开盘,别搞得数据永远也找不到了

网友D:
东芝的硬盘很容易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东芝的硬盘很容易坏吗

这个型号比较容易坏吧,掉速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搞不定,去找个开盘,别搞得数据永远也找不到了

送到专业维修机构,硬盘打开后磁头打坏,盘面损伤严重无法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