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book14 增强版 18836-2不开机

楼主(2022-11-10):
故障可以触发,不亮机,图上电压都有,就是不亮机,键盘大小写灯不亮,强制关机3s后自动上电,有没有遇到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触发后电流0.55A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内存没过  板载内存  图上电容0.6V  感觉不大对呢

网友:
不好修  小米

网友:
是的 一点资料都没有

网友:
A多半是CPU挂了

网友:
这么惨吗 ,不过电压都有,PCH发出的SLP_S4为0.22  SLP_S3为3.35 感觉这里有问题

网友:
小米这是找了多少家代工厂

网友B:
现在主板不好修,没图纸很成问题

网友C:
刷刷BIOS  看看行不行

网友D:
先看看外接能亮不,排除掉屏幕和屏线问题,再刷个BIOS,还不行就考虑cpu和显卡了,大概看了下,为啥会考虑到内存那个方向呢,大小写都受控了,再不行加焊两把,换主板,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刷BIOS  看看行不行

已经刷了四五六七八个了,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外接能亮不,排除掉屏幕和屏线问题,再刷个BIOS,还不行就考虑cpu和显卡了,大概看了下,为啥会考虑 ...

外接试过了不行,大小写没受控,所以感觉卡内存了,独立显卡供电断开试过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板不好修,没图纸很成问题

着实考验维修技术了,脑仁疼

网友E:
刷一个屏蔽内存的BIOS 看一下电流 如果一样 那就是板载内存问题呗    感觉你的可能是CPU猝死了

网友F:
遇过两台这款的,一台3.3v芯片击穿短路,一台5v击穿短路的,都是直接把u带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过两台这款的,一台3.3v芯片击穿短路,一台5v击穿短路的,都是直接把u带走的

3.3V没问题,5V也没问题,各项电压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刷一个屏蔽内存的BIOS 看一下电流 如果一样 那就是板载内存问题呗    感觉你的可能是CPU猝死了

不会吧   cpu这么脆弱吗,怎么能测试出cpu坏没坏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cpu这么脆弱吗,怎么能测试出cpu坏没坏呢

触发之后就那么些条件   又是单U  本身办公本CPU坏的就比较多 尤其华为10台9台U

网友:
找了一个图纸原件差不多,如果有遇到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触发后电流0.55A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内存没过  板载内存  图上电容0.6V  感觉不大对呢

这电压是正常的。内存供电的一半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电压是正常的。内存供电的一半电压

后面才发现有这个电压确实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触发之后就那么些条件   又是单U  本身办公本CPU坏的就比较多 尤其华为10台9台U

这么说也没毛病,定了EC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电压是正常的。内存供电的一半电压

是的  现在像是内存不过电流卡在0.6左右不跳变,找不到smb测试点了

网友:
内存旁边排阻测量了吗

网友:
测量PLT_RST#高电平  VGA_RST#高电平,硬件启动完成 ,SMB没有测试点  应该是板载内存,spd信息在BIOS内

网友(2023-02-08):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已经抬走了,不知道别人救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