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纯DOS下主板BIOS备份和写入软件Flashrom

楼主(2022-11-10):
如题,该软件可以在纯DOS下读取和写入板载BIOS程序,不分AMI、Insyde、Award!部分老式主板在BIOS损坏后会进入恢复模式,此时刻盘使用即可恢复BIOS,不再需要拆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写入。使用方法如下:
备份:FLASHROM -p internal -r backup.rom
写入:FLASHROM -p internal -w bios.rom
写入前务必执行 FLASHROM -p internal 查看是否正确识别芯片组!!!

补充内容 (2022-11-28 11:54):
有反馈部分英特尔芯片组无法刷写BIOS,这是因为开启了Intel Management Engine,必须在BIOS设置关闭这个选项,或者参照主板说明调整跳线短接针脚关闭。具体参照 https://github.com/mostav02/Remove_IntelME_FPT

补充内容 (2022-11-28 12:00):
主板可能隐藏了这个设置项,对于Insyde的BIOS可以下载专用工具在Windows中修改隐藏的设置项,AMI也有类似的工具,叫做amibcp

网友A:
BIOS坏了,还能启动进入DOS了吗???

网友B:
软件是谁做的,哪年出的

网友B:
支持uefi版bios写入吗

网友C:
大神的干货感觉很有用,但是没有详细的使用步骤,不知道该怎么使用,有步骤吗?感谢分享!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BIOS坏了,还能启动进入DOS了吗???

当然可以,我所知道最早的主板华硕ICH5芯片组就可以,不过是只能软驱启动D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是谁做的,哪年出的

开源项目Flashrom:www.flashrom.org/Flashr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uefi版bios写入吗

开启csm模式进入纯dos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的干货感觉很有用,但是没有详细的使用步骤,不知道该怎么使用,有步骤吗?感谢分享!

简单说一下:下载maxdos安装,将flashrom解压到fat32格式u盘,开机进入maxdos,通过本文提供的命令进行操作

网友:
这里都是大师啊

网友E:
联想的电脑不知是否支持刷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联想的电脑不知是否支持刷写

可以,在联想775主板AMI BIOS上测试通过,可以刷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联想775主板AMI BIOS上测试通过,可以刷入

感谢回复!
在K20-80电脑测试无法备份,BIOS芯片能正确识别,出错信息如下:
Calibrating delay loop... OK.
Found chipset "Intel Broadwell U Premium".
Enabling flash write... SPI Configuration is locked down.
FREG0: Flash Descriptor region (0x00000000-0x00000fff) is read-only.
FREG2: Management Engine region (0x00001000-0x001fffff) is locked.
Not all flash regions are freely accessible by flashrom. This is most likely
due to an active ME. Please see https://flashrom.org/ME for details.
OK.
Found Macronix flash chip "MX25L6405" (8192 kB, SPI) mapped at physical address 0xff800000.
Found Macronix flash chip "MX25L6405D" (8192 kB, SPI) mapped at physical address 0xff800000.
Found Macronix flash chip "MX25L6406E/MX25L6408E" (8192 kB, SPI) mapped at physical address 0xff800000.
Found Macronix flash chip "MX25L6436E/MX25L6445E/MX25L6465E/MX25L6473E/MX25L6473F" (8192 kB, SPI) mapped at physical address 0xff800000.
Multiple flash chip definitions match the detected chip(s): "MX25L6405", "MX25L6405D", "MX25L6406E/MX25L6408E", "MX25L6436E/MX25L6445E/MX25L6465E/MX25L6473E/MX25L6473F"
Please specify which chip definition to use with the -c <chipname> option.

网友E:
加了-C命令也一样的没有进行备份
命令:FLASHROM -p internal -c MX25L6405 -r backup.rom
出错提示:
Calibrating delay loop... OK.
Found chipset "Intel Broadwell U Premium".
Enabling flash write... SPI Configuration is locked down.
FREG0: Flash Descriptor region (0x00000000-0x00000fff) is read-only.
FREG2: Management Engine region (0x00001000-0x001fffff) is locked.
Not all flash regions are freely accessible by flashrom. This is most likely
due to an active ME. Please see https://flashrom.org/ME for details.
OK.
Found Macronix flash chip "MX25L6405" (8192 kB, SPI) mapped at physical address 0xff800000.
Reading flash... FAILED.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联想的电脑不知是否支持刷写

联想笔记本试了2台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我所知道最早的主板华硕ICH5芯片组就可以,不过是只能软驱启动DOS

ICH5是哪年的?
BIOS坏后,主板POST都没过,怎么显示D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ICH5是哪年的?
BIOS坏后,主板POST都没过,怎么显示DOS?

华硕p4b533,自己买一块试验下,这个芯片组比ICH5更老,bios程序是award的,同时支持刷错BIOS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了-C命令也一样的没有进行备份
命令:FLASHROM -p internal -c MX25L6405 -r backup.rom
出错提示:

bios芯片部分区写保护了,进入设置先关闭bios protect,并且关闭Intel Management Engine 参照 github.com/mostav02/Remove_IntelME_FPT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笔记本试了2台不行

联想的要关闭BIOS写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