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14ISK LA-C951P 差点儿翻车

楼主(2022-11-10):
   机型:联想联想Y700-14ISK 板号:LA-C951P REV:1.0
   故障:插电无反应,按开机键不开机。
   原因:昨晚正常关机,早晨无法开机。

    维修过程:
   拆后盖后发现有明显烧糊的味道,心里挺忐忑,可别把哪个大芯片烧了。完全拆出主板后,发现是VIN主供电下管烧了,量公共点组织300左右,稍微偏低。

   先拆了烧坏的下管,再量阻值,竟然彻底短路了。没法儿了,烧鸡看看吧。还好,烧到一个电容短路,摘掉之后阻值恢复正常。

   用烧鸡线接PR303,插上电流表,待机0.0012左右,按开关键不触发,再测量3V,5V并无输出,但是LDO线性已经出来了,因为开关上已经能测到3.3V。用热成像看到3V待机芯片和EC稍微有些发热,但是手摸上去并无明显温度。为了验证是EC还是待机芯片的问题,翘开3V电感,后级继续3V烧鸡,EC并无发热现象,这就明了了,是待机芯片挂了。

   翻箱倒柜开始翻料板,终于在一块儿前几天CPU挂了的料板上找到这款芯片,换好后插电,3V,5V都已经正常输出。

   至此,想着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再按开机键,还是不触发。我去,量EC_ON,已经正常产生3.3V了呀。回忆了一下之前上网课黄老师讲过,EC没有正确识别适配器检测这个信号,也会引起不触发。刚才光忙着找芯片了,忘记了最早那个烧坏的主供电下管还没有装,随便在料板上找了个下管。因为之前那个下管已经烧到碳化,芯片下的焊盘已经烧没了,小心翼翼的清理干净芯片下的焊盘,并且保留住了1234脚,5678脚连接PR303。

   烧毁的元件:

   安装好后插电,按开机键,电流1.4A左右跳变,应该是问题不大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至此,此机修复。

网友:
修成这样 就怕不稳定

网友:
这种认真得帖子  必须加分

网友:
路过学一下,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幸亏是下管坏了,不然就GAMEOVER,

网友:
路过学一下,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慢慢变成了大神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网友:
楼主所说的待机芯片是啥?3/5V芯片吗?

网友A:
用的哪款热成像,分享一下。

网友:
用的哪款热成像分享一下

网友:
大神:用的什么品牌的热成像,可以推荐一下吗,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哪款热成像,分享一下。

海康威视,某宝上有。

网友:
现在没有高科技设备都修不了机器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感谢分享

网友:
运气好,右惊无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