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打印机MG2580S废墨清零(非单清)

楼主(2022-11-11):
\n\n佳能打印机MG2580S废墨清零
近日我测试发现佳能MG2580s打印机连供墨的,废墨满了没招。
就去买了块二手2580S的主板把两个芯片的数据都给备份出来了
佳能MG2580s的清零并不是更换一个芯片就能有一部帖子是这么说的
只要用编程器进行编程废墨芯片在安装回去就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注意:上面说的都是废话因为佳能MG2580S这款是需要两个芯片进行双清
双清为什么要进行双清,因为废墨芯片中写有主芯片的对应码简单点说就是,主芯片就好比是保险箱,G08废墨芯片就好比是保险箱的密码钥匙。没有这个钥匙你就没办法和保险箱进行联系。说直接点的就是你家的锁拿我家的钥匙能开吗??
(图片中两个芯片都必须要进行重新编辑因为两个芯片都是有多余的空间用来保存数据变更的)
我使用的编程器型号是:CH341A编程器,主要是G08的那个芯片焊脚比较考验焊工,主芯片那个太简单了直接两下就弄下来了

数据文件有气是G08芯片的读取我用了好几个进行读取保存出来的文件因为这个芯片有1K的还有1024K的我都给读取出来了文件名字已经和以上都是资料文件名字C24C08(或者是c24c128都是软件界面的中芯片名称),后面的1K,,,16K什么的就是容量至于刷写可以直接直接选择1024K的当然名称也要选好文件名都给你弄好了上文件

网友A:
楼主应该是正解,这个机器清零有好几个版本,但单芯片清零的我试了都不行

网友A:
但它的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如何从头开始刷固件呀?我脑子里一点概念都没。。。你说说刷这个芯片,我想象中是把这个玩意焊点撬掉,拿出来放在一个什么读卡器里面,然后再接在电脑上,开始改它的存储内容。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我这样的想象对不对,而且每一个分享刷机固件的楼主永远不会描写详细具体到这一步。。。可能大家都默认了吧,好比,吃香蕉之前要剥皮,不会特意强调一下吃香蕉要先剥皮,从头剥还是从尾剥,只会说吃了个香蕉,但是我脑子里也没概念,我就不知道这个香蕉要怎么剥皮。。。。

网友C:
这个不错,下载试试

网友:
我现在急需这个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从头开始刷固件呀?我脑子里一点概念都没。。。你说说刷这个芯片,我想象中是把这个玩意焊点撬掉,拿出 ...

你有个啥机子?是准备刷了吗?,买编程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正解,这个机器清零有好几个版本,但单芯片清零的我试了都不行

因为清零你只写了个另一个芯片的解密代码进去了,和大的那个八角芯片的加密信息不一致。所以会开不了机
我也尝试过好几个但是一样,单清不行,所以要清零就要把两个芯片都重写。或者是直接买哪两个芯片直接更换掉,但是最好的做法就是直接买两个全新的芯片上机一次并且打印一下,调整好里面的数据之后再用编程器备份这些数据之后进行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它的这个是怎么回事

同样的道理因为他的做法是直接买那个文件之后写入,但是那个文件有很多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直接换掉那个小芯片就能完事他肯定是把两个芯片都重写了,因为会把整个行业的盈利给打翻怕被人骂被人举报封禁怕被人肉所以他才这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从头开始刷固件呀?我脑子里一点概念都没。。。你说说刷这个芯片,我想象中是把这个玩意焊点撬掉,拿出 ...

首先你要有以下工具:
第一个:电脑一台笔记本台式机都行。
第二个:编程器一个
第三个:电烙铁或者是热风枪(还要有镊子,助焊剂,清洁剂,牙刷一把,焊锡膏或是焊锡丝(焊锡丝和电烙铁一组,焊锡膏和热风枪一组))
第四个:那就是你的动手能力和焊工了
第五个:拆卸芯片
第六个:把拆下来的芯片放置在编程器的转换座子上
第七个:清空芯片然后写入新的数据
第八个:把写好数据的芯片焊接到打印机主板上(对齐后焊接号引脚)
第九个:装机接线插电开机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从头开始刷固件呀?我脑子里一点概念都没。。。你说说刷这个芯片,我想象中是把这个玩意焊点撬掉,拿出 ...

不懂怎么用编程器可以去B站也就是哔哩哔哩或者度娘以及某宝直接搜编程器然后看视频解说和使用说明

网友:
为啥网上卖的配件就一个废磨收集芯片

网友(2022-12-25):
感谢楼主,我只写了24c08后可以用了。

网友:
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

网友(2023-02-08):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下载试试

下载了没,我求一个

网友:
决定下载后试试,到时来分享

网友(2023-04-15):
看到几个说是写2408就可以了,我也写个试试,不行再来

网友:
没有下载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从头开始刷固件呀?我脑子里一点概念都没。。。你说说刷这个芯片,我想象中是把这个玩意焊点撬掉,拿出 ...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787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从头开始刷固件呀?我脑子里一点概念都没。。。你说说刷这个芯片,我想象中是把这个玩意焊点撬掉,拿出 ...

这个比较详细,你可以看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7874-1-1.html

网友(2023-06-02):
楼主应该是正解,挺详细的

网友:
看上去很完美,正在找,下来试试,感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只刷了主芯片就能使用了。

网友(2023-07-04):
刷了不开机了

网友(2023-08-12):
刚好需要 谢谢

网友(2023-09-28):
只支持这一款吗?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感谢分享!

网友(2023-11-02):
我也是,刷了直接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