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一脚G极开启电压,如果是G

楼主(2022-11-11):
想知道一脚G极开启电压,如果是GPU发出来的信号,是不是GPU虚焊引起的,可以直接给D极一个电压做为开启电压吗?大神们来解答一下

网友:
图看不清啊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看清

网友A:
这个不可以的,这是有延迟时间设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可以的,这是有延迟时间设定的。

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确认是这个故障就建议换核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