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显卡风扇12v的问题

楼主(2022-11-11):
故障:不接风扇12v是正常的,接风扇后电压只有0.7
查图:12V_F是通过pcie获得,中间经过保险电阻,电感和一个0欧电阻,并未查到12v有什么三极管控制
忘大神赐教
显卡除风扇以外,都是正常工作的,并且显卡风扇接主板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A:
J9 J11 ,有2路风扇 插口,插口4脚PWM,超前跑线路,2个与门可以对比测量一下。插头1接地2脚12v,3脚速度反馈,4脚脉宽调速,排除风扇故障,12v供电问题,超前追踪GPU风扇控制点。FAN PWM GPI0 3 GPIO 16,FAN TACH GPI0 13 GPIO 7。有2080点位图应该好摆平。 记得 RX580 风扇有个小管子。

网友:
这里提供电路图和图纸pdf,有些地方是空焊盘,请对照主楼的实物图

V371_60 2019082300017967_NP.pdf

V371_60.cad

网友:
我不想设置下载分的,但是这个好像是发帖附件都默认设置了

网友:
显卡除风扇外,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都有点位图了,那肯定是能追踪到位置的,如果没有IC控制的话,那就是核心的问题了。
显卡的风扇控速和电压都是由核心直接控制的。
如果点位图都找遍了,没有IC的话,那就是核心的问题,不用想了。直接外拉其他电路的电过来驱动风扇。

网友B:
一些显卡风扇有问题,那种一般调不了速,风扇ic电路,换了ic还是不行,因为是直通核心的,像这种是没办法的,只能拉其他电路。
风扇电路坏了,要么电压低,要么就调不了速,是满速状态。

网友C:
应该是有电阻坏了或都PCB 断线了。实在找不到问题,就把电路改动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些显卡风扇有问题,那种一般调不了速,风扇ic电路,换了ic还是不行,因为是直通核心的,像这种是没办法的 ...

如果是pwm那块的门电路坏了,应该不会拉低这个12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有电阻坏了或都PCB 断线了。实在找不到问题,就把电路改动一下。

pwm那边有一个门电路,会影响这个12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pwm那块的门电路坏了,应该不会拉低这个12v吧?

所以你有点位图啊,你可以一直找看有没有电路是控制风扇的,有的话就就有很大的概率是那块电路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J9 J11 ,有2路风扇 插口,插口4脚PWM,超前跑线路,2个与门可以对比测量一下。插头1接地2脚12v,3脚速度反 ...

我看到bilibili上的靓仔修机正好有修过这个与门,谢谢你的回答。他那个测过是短路,我这测量没短路,我也死马当活马医,先考虑换掉那个与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bilibili上的靓仔修机正好有修过这个与门,谢谢你的回答。他那个测过是短路,我这测量没短路,我也 ...

12V 的风扇的工作原理是接上正负就会转。PWM 会调PWM 线的电压,电压最低时,是最低转速,悬空时(不接风扇PWM 线)为最高转速。那个与门和旁边的电阻理论上只会任选其一的,之所以有这个门电路,是为了保护核心设计的。门电路的主要作用,因为1、2脚连在一起,所以1、2为高,到4 脚输出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V 的风扇的工作原理是接上正负就会转。PWM 会调PWM 线的电压,电压最低时,是最低转速,悬空时(不接风 ...

所以应该和那个门电路没什么关系?因为开机就是12v会掉到0.7

网友A:
谢谢加分,相互学习, 是的,首先要排除风扇12供电这一路是否轻微断线接触不良,电容是否轻微漏电,和风扇问题,再超前跑控制线路。
以前遇到过微断路的,测电压正查,一上负载,立马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应该和那个门电路没什么关系?因为开机就是12v会掉到0.7

是的,你要结合实际电路分晰,千万不要乱修,我有个客户,改水冷把线接错了,核心都烧了的。我的PWM 风扇调速原理,稍晚一点,我发到论坛。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给我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加分,相互学习, 是的,首先要排除风扇12供电这一路是否轻微断线接触不良,电容是否轻微漏电,和风扇 ...

已经解决了,还真是12v轻微断线接触不良,已经飞了一个12v搞定了

网友:
这个得仔细查找,一般是供电电路虚焊接触不好比较多。

网友:
是不是12的有个0欧或者2.2的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