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发 最新芯片 NCP45492

楼主(2022-11-11):
        相信很多人在此芯片上迷茫了!在此传送一下资料!供维修到此芯片的板子,可以拨云见雾!柳暗花明又一村!

蓝天专用芯片 NCP45492.pdf

网友:
NCP45492是一款高性能单片IC,可用于同时监控四个高压电源的总线电压和电流。 HV总线电压和电流转换为低压电源域,并复用到单个差分输出,以便通过公共ADC进行外部测量。该设备可配置为独立运行或成对运行,允许监控和测量多达八个独立的高压电源。
特性
翻译和调整电压和总线电压高达26V
单个设备最多可监控4个电源
超低偏移分流放大器(<150uV)
可配对监控最多8个耗材
极低的断电电流
所有通道均可通过外部电阻选择单独获得编程
快速建立时间
实时指示所有总线电压有效
可调输出共模电压适应大多数外部ADC的

网友(点评):
找了半天没看见可以修改免费下载的窗口

网友(点评):
有谁知道可以留言怎么修改。

网友:
这IC是什么鬼,比较器吗,看球不懂

网友(2022-12-17):
楼主这是图纸里面的截图还是厂家的PDF资料??

网友:
就是显卡功耗监控。笔记本30显卡基本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