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掉电维修

楼主(2022-11-11):
版号DABKLGMB8D0
这款机器待机是没有35v的,要开机才有
全版没有短路,按开关,电流跑到0.002就掉
35v瞬间有,以为是后级有短路,查35v二级转换电压并没短路,只能查时序。
先看南桥有没有工作,示波器测得南桥slp4和3都有瞬间3.3v电压,继续往后查。查到1.2v-sus不对,电感后端如图
看了一下芯片正面和背面,发现背后有引脚腐蚀,看点位是pr146是ton频率设定引脚,更换后就正常了

 会员0元2022-11-17 21:24

网友:
楼主厉害。

   这技术真的好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设备齐全才好修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图不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图不清晰

鑫制造有图。手机拍的挺清楚的,应该是上传压缩了

网友:
对电路熟悉 思路正确  佩服

网友:
简单明了,一针见血,

网友:
高手,还有示波器上阵。点赞

网友:
高手过招,是硬碰硬,楼主多发点实战经验。

网友:
应该是进液腐蚀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查到1.2v-sus不对,

网友:
楼主  简明明了  好技术

网友:
这个确实有用,支持点赞分享

网友:
高手过招,是硬碰硬,楼主多发点实战经验

网友:
看了楼主分析,顿时醐醍灌顶的感觉,分析的有理有据,摆事实,讲道理,按照时序走,瞬间秒杀,不愧为维修大师,膜拜,膜拜

网友:
有示波器还是好办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上电瞬间直接保护了

网友B:
能查到ton引脚,这个实属牛逼,要不是电阻发黑,是不是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查到ton引脚,这个实属牛逼,要不是电阻发黑,是不是就修不出来了?

那就测量芯片条件啊。还不行就把周围零件都换了

网友:
这个就很有技术含量了。准确长到问题所在 没有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