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9 奇怪问题。请教各位大哥

楼主(2022-11-11):
A1419 板号820-00292 开机不显示,但只要拨掉屏上面的温控排线或者电源开关的排线(注开关排线里面有温控信号)就有显示,随便拔哪个都会显示,但会CPU降频,风扇会狂转,各位大哥,这个怎么查,望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主板上的温控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温控电路吧

感谢回复。这机子是熟人的 不急。放了好多天了。今天又拿出来看看。,EMC1414 和EMC1428这2个温控芯片也都换了。连接的三极管没掉件,阻值也正常。就连南桥也换了。。还是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