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无线网卡9560HUD的引脚定义

楼主(2022-11-11):
谁知道无线网卡9560HUD的引脚定义

有知道焊盘引脚定义 的不

有哪位知道!谢谢

网友A:
自己慢慢对一下本来还想搞成所见即所得,但你咋个不共享点东西呢: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慢慢对一下本来还想搞成所见即所得,但你咋个不共享点东西呢:

谢谢兄弟

网友B:
不稳定还是什么,上次一个客户电脑是不稳定,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有;最后更换了网卡就好了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稳定还是什么,上次一个客户电脑是不稳定,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有;最后更换了网卡就好了

无线打不开换了也不行

网友:
华硕有款机器容易出这个问题,要换

网友:
路过学一下,没换过

网友:
我上次华硕a豆13还是14忘记了,驱动感叹号。淘宝买个新的回来换上不行,试了几次都不行也吹坏了,后来买了两个拆机的,回来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内置网卡坏了就别费劲修了,早期的多数100M带宽,已经落后了,直接买一个USB外接千兆网卡即可。

网友(2022-12-14):
芯片的问题,不用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