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mix4 维修注意事项

楼主(2022-11-11):
小米mix4手机维修时,取电池应该先取2号,再取1号。装机的时候,先装1号,在装2号,否则很容易造成CPU被击穿,然后电量始终显示15%

故障原理为,1号电池排线有电池检测信号直通CPU,2号电池排线带电,先装2号排线时,主板已经通电。如果装1号排线对味不准,就容易串电,导致C PU被击穿,
此故障除了换板,基本无解。

网友:
这还真是个问题

网友:
好大一个坑

网友:
设计缺陷,直通cpu需要加保护电路 之类最好,哪怕加个0欧姆电阻

网友:
小米啊 还是粗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