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海尔T90 Plus-TB gk5cp5z MB v1.0电路图 芯片烧糊看不清

楼主(2022-11-11):
求助  海尔T90 Plus-TB gk5cp5z MB v1.0电路图   芯片烧糊看不清型号。有大老有吗。知道芯片型号的说下,  谢谢

网友:
大老 这两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是多少V供电的 我有一个这种点位GK5CP5Z_MB_BRD_REVA2-1126-1800Boardview 但是PU1不对 也看不到是什么型号  你知道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到的型号是:GS9238

谢谢大老 应该不是 把芯片拆下来看 上下能着是4只脚  左边两只脚 右边不在了 9238是4边各6只脚

网友:
PU1 MP8759 PU4  APW8804EQ

网友:
谢谢 大老 笔记本还用户了

网友(2023-11-15):
我也修到这块板子,同求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