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450加锐龙2600故障一赏,附测量电压图。

楼主(2022-11-11):
故障:开机没反应,每次开机前刷bios才能亮机,亮一次正常功能,关机后关不掉,再开机没反应。

到手板U两件,是正常使用不亮机了。开机没有反应,先刷bios,亮机了。以为捡漏,哈哈哈,可是然并卵。亮机后,正常先进了bios,然后保存后正常进去系统。然后跑分,测试都是好的。笑嘻嘻的关机吧,都准备好晚上加鸡腿了。关机关不掉,显示器灭了,cpu和显卡都还在转。测了下电压都还在。于是以为主板关机信号没了,一顿找,没有啥问题。又开机,又又没反应了。又刷了次bios,亮机了。关机还是此故障。于是又换了个版本bios.故障依旧。就去借了个cpu测了下主板,主板好的没有问题。cpu问题,于是看了下针脚,没有弯的断的,把针脚用刀刮了一遍防止氧化原因,还是没好。把几个信号针打了下阻值,也没啥问题。拿到其他板上测也是同样问题。实在没辙,于是就热风枪怼cpu上加热一通,上机测试好了,测试开关机都ok,反复开关机一天测试没在再有问题。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哈哈。

网友:
按你这样的说法,那就是CPU的问题啊

网友:
AMD有时候挺折腾人的

网友:
座子里面针脚接触不好,你把塑料盖子拿下来就看到了。我遇到一个华硕A320M开机不亮,必须刷一次bios才亮。放一晚上又不亮了。最后换座子好了。v星比华硕做工好点

网友A:
bois问题 鉴定完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is问题 鉴定完毕

绝对不是bios问题,你看清楚,我拿好板试了,好u互换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不是bios问题,你看清楚,我拿好板试了,好u互换试过的

不信拉倒 bois的问题 后来是你的cpu接触问题

网友C:
谢谢你的点位图,让我正好凑齐一套。已加分。

网友:
难道是cpu虚焊了嘛

网友:
我遇到两个卫星350主板,不过cpu,各电压条件都正常的,pcie上时钟复位都有。刷bios也没好

网友D:
b450  cpu有对应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b450  cpu有对应bios

官网的支持列表都是知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点位图,让我正好凑齐一套。已加分。

我去,老哥,这个.cad用什么软件打开的?我查遍了攻略没也没找到,cad软件也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去,老哥,这个.cad用什么软件打开的?我查遍了攻略没也没找到,cad软件也打不开

点位图软件

网友:
嗯,我找到了,我还找了半天cad,谢谢了,

网友:
正好手头有这个板,下来捣鼓下看看

网友(2023-01-30):
我遇到过另外一个奇葩问题,就是CPU不能多通道读取内存,最后把散热拧紧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