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4线风扇不转

楼主(2022-11-11):
dell   笔记本 14-7447  风扇不转, 4线的,如果把控温线断掉,风扇就转的很快,噪音也很大,是否是控温芯片问题呢?如何判定?  哪个是控温芯片,请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
再加一张图片,有个io的芯片,是不需要更换这个呢?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 按照图纸查下
不一定是EC问题。

网友:
红色有5V,黄色,3.3V   ,白色的控温线也有5V,这样正常的吗??

网友:
查了图纸,信号是直接从EC出来的,估计是那个IT8528的问题了

网友:
要修好还是要先换东西才行;凡事没有绝对

网友:
查温控信号就知道那个是芯片了

网友:
找个图纸维修。。

网友:
首先要排除风扇坏的可能性

网友:
你看一下电路图,有些是EC来控制的。

网友:
可以改个3.3给主供电,这样声音没那么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温控线路问题?测量一下阻值看看

网友:
查下风扇电路吧,一般都是pwm吧

网友:
最好先更换个风扇试试,现在有的风扇内部控制芯片有问题的也会这样,不一定是EC问题

网友:
按图纸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