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4-5468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11-11):
            DELL VOSTRO 14-5468 不开机维修
【故障机型】 DELL VOSTRO 14-5468
【故障形象】DELL VOSTRO 14-5468 不开机维修。接电源,按开机键,机器没有任何反应;装电池,按开机键,机器没有任何反应;接上电源,装上电池,按开机键,机器没有任何反应且充电指示不亮。
【故障分析】当机器接上电源,装上电池,充电指示不亮。一般重点检测,隔离电路和充电电路
【维修过程】坼开机器,取出主板,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测量了公共点的阻值,发现阻值正常;然后又测量了各个电感的阻值,电感的阻值也正常。
在主板没有明显的短路的情况下,接上电源,测量电压。发现机器没有3V ,也没有5V电压。测量公共点,公共点也没有电压。顺着电路向着电源接口方向测量过去。发现MOSPQ741的一边有19V电压,另一边只有5V电压。更换PQ741后,公共点的电压正常,3V5V电压也出来。到此机器成功修复。
【维修结果】
  经过上述维修后,机器能正常开机了,运行正常,充电正常

网友:
有图纸和实图,用心分享,感谢

网友:
公共点短路也会不过保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