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E-Z690-P-D4-ASUS-编程器BIOS

楼主(2022-11-11):
PRIME-Z690-P-D4-ASUS-编程器BIOS

网友A(2023-04-12):
这个板不是有2个BIOS芯片吗,另外一个是8M 不用刷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不是有2个BIOS芯片吗,另外一个是8M 不用刷么?

不用刷的 单独刷16兆的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刷的 单独刷16兆的这个就可以了

感谢!~下次遇到再看看上次有个这主板想上13代CPU,看了2个BIOS就拒绝客户了。不敢乱搞,怕赔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下次遇到再看看上次有个这主板想上13代CPU,看了2个BIOS就拒绝客户了。不敢乱搞,怕赔钱。。

原bios备份下  再刷新的 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