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 NM-A281掉电+不充电维修分享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22-11-12):
联想G50-45 版号NM-A281 鑫智造有图纸和位置图

1.接到机器为不亮的状态,可以触发,触发电流跑到400ma左右掉电

2.拆机发现键盘下有奶茶的痕迹,用放大镜看 没看到任何进水腐蚀的痕迹 测各大电感阻值正常 无短路 再掉电一的瞬间 测量各个电压也都有 拔内存也掉电 刷BIOS也没有效果

3.使用热成像也没有发现异常温度点,遂来论坛学习,发现有相同案例(链接贴在最后了)贴主分析的很详细,按照帖子内容,查下ACOFF信号 果然是他的问题,拆掉PR68 开机正常 不掉电了,然后整个机器组装起来,交给我们的测试工程师,进行测试。

本以为这个机器的剧本就结束了,收钱。
测试工程师发现,机器不充电,因为机器比较老了,判断是电池损坏了(在排除掉电故障时,原题帖子的机器出现不充电的故障,所以我当时检查了充电的mos管,以为没事,剧本不会太多,轻松捡漏~)这边马上定了一个新电池测试,发现涛声依旧!!!

4.老老实实的再次拆机检测,回顾论坛帖子也提到的掉电修复后 机器也不充电,题主特地定了一个专用的EC测试,发现涛声依旧!!!我这里肯定不能再走老路定EC了,进入到下一步的排查。

5.原帖题主最终解决故障,故障点在图中的PR420这里,1M的电阻,我测了我手里的机器,这里正常的。接下来,就只能靠自己排查了。

6.首先干了充电ic PU4(想偷懒),干完发现涛声依旧!!!

7.现在老实了,老老实实的去测量了,查充电上下管,充电检测电阻…查了一圈下来,没发现异常。
8.再次去看论坛的贴子,原帖提到了这里,贴主修复了,但是似乎适配器检测脚ADAPTER_ID没有电压,但是解决了不充电的故障。按理说这里检测应该有电压吧,具体多少3.3V还是多少v不清楚。刚好有一台修好的联想x250,拆机测量适配器检测脚,发现有1点几伏,所以这里要有电压。

9.顺着这个思路查下去,ADAPTER_ID去到了电池座子,去到了EC,还去到了图中位置,这里是一个双N的mos管,检测脚的电压,应该是+3VALW给的(具体也不清楚)这里测量PR419有3.3V的电压,按照电路PQ28的6脚也应该有3.3V的电压存在,测量发现6脚无电压,于是从料板拆了一个双N的mos管更换,干完发现涛声依旧!!!

10.难道是断线了?不管了直接从背面PR419强行飞了一根线,给到PQ28的6脚,此时ADAPTER_ID去到电池座的3脚有了1点几伏的电压,装机测试完美修复。

到此,整个维修过程结束,小白维修的路磕磕绊绊,参考了大神的帖子,给了很大的帮助,原帖链接:联想G50 NM-A281——ACOFF为高导致的掉电-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所以这个ACOFF信号到底是个啥信号,摘了有啥影响??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俺这里有小小下载分送上

网友:
查到了,ACOFF:与适配器检测ACIN相反

网友:
路过学一下,路过学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遇到过联想的几台,不充电,更换MOS管后正常,测量MOS也是好的。

网友:
这经验也是不错的

网友:
我之前碰到掉电都没搞定。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联想的也是检测电路有问题,有充电检测信号的电压没有确实是不能充电的,充电检测下拉电阻是做到电池内部的,把进入的脚划断,计算了下应该有的电阻发现重新给他调整了以后机器才正常充电的

网友:
adapter id没有进到电池脚把

网友:
惠普戴尔苹果充电都跟这个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