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天冷开机花屏,过几分钟正常

楼主(2022-11-12):
如题,之前在保换过一次(夏天出现的问题),这不天开始冷了,任务栏有点花屏,过几分钟正常了(这两天偶发这种问题,昨天下午去机房,温度低,开机就有花屏现象),网上说是温控电阻问题,有的说是排线,懵逼了。。。。
也搜到有别的品牌笔记本批量的出现这种问题,我的是联想拯救者R7000  ,屏幕是LG Philips LP156WFF-SPF1
有大佬能提供资料或者维修案例吗,感谢!

网友A:
排线,排线,排线,排线,排线,

网友:
换排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线,排线,排线,排线,排线,

谢谢指点

网友:
排线,拿出来橡皮擦擦一下,氧化层加上有细微的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2023-03-14):
显卡芯片有没有存在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