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联机dfu模式,刷机提示无法从dfu切换到恢复模式,

楼主(2022-11-12):
6s联机dfu模式,刷机提示无法从dfu切换到恢复模式,硬盘组织供电都正常,会是上盖的问题吗

网友:
动过哪里?先确定一下电池有没有电,电池确定有电,再换个USB芯片排除下。都没问题基本就是上盖了。

网友:
码片问题吧

网友:
硬盘换一个

网友:
电池有问题,重新换一个电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