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REV-2.01无复位维修

楼主(2022-11-12):
主板表现无复位,vccio和vccsa也ok,CPU供电ok依然无复位,原因cpupg发出给桥产生复位

网友:
果然是PQ81坏了

网友:
2个字总结:经验。

网友:
"主板表现无复位,vccio和vccsa也ok,CPU供电ok依然无复位,原因cpupg发出给桥产生复位"

找了点位图,我是看不懂。

网友:
PQ81是去到EN的吧

网友:
这个是PQ81拉低了吗?

网友:
P8H61-REV-2.01无复位维修,路过学习,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啊 学习一下

网友:
正常pq81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