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7奇怪故障,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2-11-12):
机器重置smc后能开机,但是关机后再次开机就会暗屏,或者直接不开机,按开关键无反应的那种,但是主板开关电压有跳变,测过lid正常,屏线没有折坏问题,因为重置完smc开机屏幕也会亮,屏幕什么角度也不会暗,重置完smc能好一阵子,放久了就不开机或者开机暗屏了,然后又需要重置smc,
机器被上家换过电池,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引起的,不接电池的话,插电自动上电会亮屏,但是会提示没电的图标,过一会灭了再按开机键也会亮。没思路了,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的。要么我先换个电池试试。。。。。。
重置完SMC,一切正常,但是放一会要么按开机键无反应,要么能开机但是暗屏,开机无反应的电流是先1.5A左右,然后掉0,然后一百一百的升到1.5左右,充电电流,然后按开机键没反应,

网友A:
机器被上家换过电池,加焊过ec,有没有可能是换电池导致的

网友:
屏线线路也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被上家换过电池,加焊过ec,有没有可能是换电池导致的

重置不是重值
是按组合键重置

网友:
拆开主板看看有没有掉件  不要一直在想别人动过什么 这样你只会一直在死胡同里面

网友:
碰到没搞定,断开后开机不要关机,可以一直用.一关机就开不了,

网友:
检查休眠,LID

网友:
可能是电池问题,或者是充电芯片

网友:
不开机或者暗屏的时候赶紧查啊,看看什么地方引起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等遇到过得师傅们发言吧

网友:
苹果 要好好 学习 才行  A1419  Q触发没反应  ,一个灯亮   搞得头大